[SMI] 求助:SM2244开卡超时不成功Timeout Fail 90

楼主(2021-09-14):
一块老MSATA 16G,sm2244LT+2XToshiba TC58TEG6DDLTA00.板上有4颗位,只装了2颗。因空间不足,加之手上有两块Toshiba TC58TEG6DDLTA00,所以想动手弄弄。因sm2244资料太少,结果搞了好几天,遇到了不少问题,现在到了这步不想放弃,希望能有贵人相助。

网友A:
这个颗粒列表是你自己添加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颗粒列表是你自己添加的么

是的,原本2颗,加了2颗同型号。昨天重新检查了芯片焊接,重试还是一样。刚换了开卡版本,出现了不一样的故障:测试失败

楼主:
找了块同样的板子(正常使用),没有增加颗粒。测试开卡,选择不同的Flash,出现的错误会有所不同,超时、比较错误、测试失败等等。可能是选择的芯片类型有问题。

楼主:
通过不断选择接近的型号,已找到匹配并开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