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打黑了个得伟电批拆开看好像是DCF680

楼主(2021-09-14):
伊拉克成色,夹头锈了

380电机碳刷还有很多看起来用的少

控制板

齿轮箱是全钢的没有塑料齿轮这点非常好

可调电源接正负极亮灯不转是不是有电池协议,网上没有接一个电池拆解的视频好像看见有个温度开关

网友:
不错,打黑成功

网友A:
这个是带陀螺仪的,你要手动转一下机身看会不会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带陀螺仪的,你要手动转一下机身看会不会转。

转了灯直接熄灭了

网友B:
不错,哪里打黑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转了灯直接熄灭了

这种难修啊,不是普通的机械控制,不一样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难修啊,不是普通的机械控制,不一样修

应该是是电池协议的原因,等我电池明天到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哪里打黑的?

肯定是臭鱼上啊

网友D(2021-12-03):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是电池协议的原因,等我电池明天到了看看

坐等楼主的后续

网友E:
扭矩可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坐等楼主的后续

80包邮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扭矩可调吗

肯定啊,有扭力环

网友(2022-09-18):
原装电池我拆过,没有保护板,只有两节电池和一个温控器,估计楼主的机器应该是主控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