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佳能2900打印机有什么办法加装无线打印

楼主(2021-09-14):
坛里大神多,我在淘宝问了703路由器不支持,那请问有什么其他方法吗

网友:
据说找个带usb接口的无线路由就行,没试过

网友A:
办法很多
1.咸鱼买刷好打印机服务器固件的路由,几十块就包邮了,
2,买正规打印机服务器,
3.看你自己的路由器带不带usb口,支不支持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办法很多
1.咸鱼买刷好打印机服务器固件的路由,几十块就包邮了,
2,买正规打印机服务器,

问了好多家都说不支持佳能2900打印机,不知为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了好多家都说不支持佳能2900打印机,不知为何

可能比较偏门。。。。。。

网友:
自编译operwrt,带usb打印机驱动。

网友B:
我把打印机接光猫的usb口,笔记本随便放哪个位置都可以打印

网友C:
2900需要虚拟端口,直接添加安装不能打印。使用不能使用ip方式安装,需要购买支持虚拟本地端口的打印服务器。或者路由器刷华硕固件也可以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2900需要虚拟端口,直接添加安装不能打印。使用不能使用ip方式安装,需要购买支持虚拟本地端口的打印服务器 ...

这是什么操作,比HP10系列还坑???

网友:
小白学习盒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把打印机接光猫的usb口,笔记本随便放哪个位置都可以打印

怎么连接笔记本也要连接光猫吗,

网友:
难道比HP10系列的上电发送驱动还麻烦吗?我用的是HP1020,就是挂在一个下载宝上面实现网络打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连接笔记本也要连接光猫吗,

打印机放客厅,usb线接光猫,在家庭网络范围里边都可以打印,不管是餐厅还是卧室,甚至卫生间,打印机电源用智能插座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