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充电器对新型手机最大充电电流能到多少

楼主(2021-09-14):
用5V电源当充电器,没有任何快充协议,只能慢充,不知道有多慢?电源电压只能微调,好像是最高能到5.35?还是5.25V?记不准了,手头没有表不好量。平时也不需要太快,如果有差不多1A感觉就足够了。如果电流太小也不行。

手头几个电源,正在用的这个是5V 40A的,感觉电源比充电器质量更好些,不会损坏,不会过高电压。现在一个电源接了若干个USB口,用来给多个手机充电。发现有的手机很快充满,如mata20,有点就比较慢,如荣耀V10,有的根本不能冲,如苹果6 plus。互换充电口也不行,不知什么原因?苹果的这个电压不够吗?用一个输出500mA的老式充电器,苹果的反而可以,感觉太不科学。

主要想问的,就是正常的5V电源,没有任何快充协议,普通手机最大充电电流能到多大?

网友:
五福两安吧

网友A:
那是因为苹果手机需要识别电阻。一般的安卓手机只要USB的 D+ 和 D-(USB口的中间两个脚)短接,就能进5V快充模式(5V电压时,充电电流在1A以上)。

楼主:
我觉得到不了,有1A就满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苹果手机需要识别电阻。一般的安卓手机只要USB的 D+ 和 D-(USB口的中间两个脚)短接,就能进5V快 ...

不懂,短接 D+ 和 D-对苹果不管用吗?其实不短接那些华为的也能冲,就是慢点,苹果的不管是否短接均不显示充电。不知什么原理

网友:
没有快充一般是5v2a10w左右吧,苹果的不清楚,

网友:
D+D-短接可以到5V 1.5A,全球规范,有些手机可能开放5V 3A,看各个厂家的定义了

网友:
所谓普通5v充电器一般安卓手机充电器都支持 BC1.2 (Battery Charging v1.2) 协议里的dcp端口 dcp最大支持5v 2a 快速充电,d+ d- 短接即可激活手机的dcp快充功能。如果只接正负极悬空d+ d- 就是标准bc1.2协议里的sdp 端口,最大就500ma。 如果你用个大功率5v电源不短路d+ d- 就默认sdp模式,最大充电电流被手机限制在500ma,例如插电脑上充电。 想要dcp模式就必须短接d+ d-  ,dcp是几乎所以安卓手机都支持的基础快充协议。在此基础上还有qc pd 华为 fpc spc  vivo闪充等等。水果是单独一类,早先也是需要d+ d- 参与识别,不同点需要d+ d- 分别经过4颗分压电阻(d+ d- 各两颗)分压得到特定电压激活手机的快速充电功能,后期水果进阶的也支持pd快充~

网友:
我的手机,只有5V 1.6A:sweat:用支持PD的充电器才能达到5V 3A:smile:

网友:
明天找个5v10a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