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台达电源,奇怪故障,求思路

楼主(2021-09-14):
芯片是dap019还是dap015忘了,和lta804n,tea1751,lta601n的定义都是相同的,这个台达电源手上有4个。故障都是芯片到mos管 g极的47欧电阻烧坏,相应驱动脚没有电压,vcc电压一直在15-20v跳动,仔细听芯片有滴答滴答的声音。换了芯片相应驱动脚还是没有电压,vcc电压一直在15-20v跳动。

16脚330v
9脚2.0v
6脚刚刚2.3v,接上万用表一会降到0v,放开又上升
7脚3.6v
其他脚无电压

前几天的那个相同芯片的惠普的电源也是同样故障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5144-1-1.html

不知道买过来的芯片是不是也是坏的

芯片信息
https://www.docin.com/touch_new/preview_new.do?id=83219918

测试过次级没有问题,两个光耦一个是电压反馈,还有一个是什么作用?电压补偿?

网友A:
这个芯片是有保护功能的,你测一下各个脚的电压看是否处于保护状态呢?

楼主:
这个第五角是保护锁死功能,我不知道怎么用的,连接的是一个电容,电压是0伏。只有第6角第7角第9角有电压,都是电压取样的电压,应该是正常的,都是二点几伏。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第五角是保护锁死功能,我不知道怎么用的,连接的是一个电容,电压是0伏。只有第6角第7角第9角有电压, ...

等下我测量一下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是有保护功能的,你测一下各个脚的电压看是否处于保护状态呢?

16脚330v
9脚2.0v
6脚刚刚2.3v,接上万用表一会降到0v,放开又上升
7脚3.6v
其他脚无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16脚330v
9脚2.0v
6脚刚刚2.3v,接上万用表一会降到0v,放开又上升

电阻烧坏,你MOS管测了吗?MOS有没有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烧坏,你MOS管测了吗?MOS有没有坏?

没有,那个开关二极管也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烧坏,你MOS管测了吗?MOS有没有坏?

所以说很奇怪,我全部检查过了一遍,就坏了个47欧电阻,芯片不知道什么情况,换了那边也是没有驱动信号输出,直接把驱动那边脚悬空也是没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烧坏,你MOS管测了吗?MOS有没有坏?

可以顺便告诉一下我另外一个光耦是怎么作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顺便告诉一下我另外一个光耦是怎么作用吗?

我不知道,我也是菜鸟一个。。。我觉得,如果那个烧掉的电阻是MOS G极的驱动电阻,除非MOS G极击穿,否则不会导致它烧掉

网友B:
5脚在你发的两张原理图里是用作温度保护
VCC在15到20之间跳变,感觉是芯片想启动,但检测到某脚状不对,然后保护了
3脚应该是有电压的,挑起这只脚跟mos驱动脚试试?

网友C:
从你的描述看,感觉电源在启动--保护循环中,可以去掉开关管,看看芯片各脚电压正常不,还可以单独给芯片加直流工作电压,检查各路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你的描述看,感觉电源在启动--保护循环中,可以去掉开关管,看看芯片各脚电压正常不,还可以单独给芯片加 ...

他这个芯片内部16脚有330v转vcc(1脚),直接在1脚接21v可以吗?把芯片拆下来1脚接21v测试过,mos驱动也是没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5脚在你发的两张原理图里是用作温度保护
VCC在15到20之间跳变,感觉是芯片想启动,但检测到某脚状不对,然 ...

3脚是接光耦的,好像应该有3v左右电压?这个电压应该是在芯片pwm工作之后产生,还是一直都有?想了解另一个光耦是不是电压补偿用的,还是什么作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他这个芯片内部16脚有330v转vcc(1脚),直接在1脚接21v可以吗?把芯片拆下来1脚接21v测试过,mos驱动也 ...

16脚是启动和反激,芯片不拆下来,开关管拆了,给1脚加20伏直流电

网友D:
另一个光耦的作用,,多数是次级超负载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一个光耦的作用,,多数是次级超负载保护

好的,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脚是启动和反激,芯片不拆下来,开关管拆了,给1脚加20伏直流电

我等等试一下,mos管测试过没问题(用压降档测的,可能有问题),芯片到g极有一个10Ω和47Ω(47Ω没有明显烧毀,但是阻值无穷大),我回去直接断开10Ω测试,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3脚是接光耦的,好像应该有3v左右电压?这个电压应该是在芯片pwm工作之后产生,还是一直都有?想了解另一 ...

3脚应该在启动阶段就有电压,但输出能力很低,μA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