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神州笔记本四核哀戚,价格不贵。

楼主(2021-09-14):
四核i74700处理器,8g内存,240g固态。14寸屏幕成色还凑合,a口n壳壳。右下角之前好像占过。价格便宜,品牌儿一般要求高的不要考虑。1300元。一台回收的机器,微信13313336234。

楼主:
机器还在,还在。

网友A:
哈,据说这个品牌的那代有些机型由于主板CPU供电部分有缺陷,特别容易烧I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据说这个品牌的那代有些机型由于主板CPU供电部分有缺陷,特别容易烧I7…… ...

不会吧,那是供电太强劲了吗?

网友B:
真不知道你语文看到你的这些帖子作何感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吧,那是供电太强劲了吗?

哈,据说是电压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不知道你语文看到你的这些帖子作何感想

语音识别错误多一点儿,不好意思,老师还健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据说是电压不稳……

神舟的大机器,蓝天模具的四代机,有一个型号容易坏南桥。这个倒是通病。烧cpu的,好像只有联想的y系列有问题,三代,二代的机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神舟的大机器,蓝天模具的四代机,有一个型号容易坏南桥。这个倒是通病。烧cpu的,好像只有联想的y系列有 ...

哈,海鲜市场时不时有坏的笔记本4代 I7,几次看到网友留言说很可能是神船机型上烧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神舟的大机器,蓝天模具的四代机,有一个型号容易坏南桥。这个倒是通病。烧cpu的,好像只有联想的y系列有 ...

另外,3代的I3 311M偶最便宜的时候买过40元包邮的,现在好像涨价了,跟4代i3 4000M某些好价(70左右包邮)都差不多了,但4代快不少哈,所以偶曾以为是因为三代主板质量普遍比4代好的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3代的I3 311M偶最便宜的时候买过40元包邮的,现在好像涨价了,跟4代i3 4000M某些好价(70左右包邮 ...

唉,现在什么都涨价呀,屏幕都是跌了一点儿的,补跌的话,一个屏幕就办台机器。不好搞啊,最近搞些国内机器了。

楼主:
机器好像还在。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