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婆说我屁都修不好,门铃的主机被我摔了几次后接收不到信号

楼主(2021-09-14):
门铃的主机被我摔了几次,一开始接收不到信号,补焊晶振后能接收到信号,但是不能调别的模式,只能是夜间模式,就是LED灯常亮,不能播放音乐或者警报声,选音乐可以选,大小也可以调,就是调不了模式,开关短接不起作用,请教各位,这东西应该从哪里下手?中间一个黑片,打磨了型号,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网友B:
仔细检查带牛屎IC的小板,大概率有线路开裂的地方

网友C:
这种特制电路,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基本是修不好的,需要好几种专用仪器。最多就仔细看看哪里有没有摔得脱焊、虚焊,

网友D:
确实不好修,甚至没法修好……我说的是P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检查带牛屎IC的小板,大概率有线路开裂的地方

我都检查了的,好像没有开路的地方,先补焊一遍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关键是想拿来练练手,又没那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特制电路,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基本是修不好的,需要好几种专用仪器。最多就仔细看看哪里有没有摔得脱 ...

那肯定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不好修,甚至没法修好……我说的是P

那我就去修理一下她

网友:
老兄不要冲动啊......

网友E:
买个主板放里面,不就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个主板放里面,不就修好了

干嘛要买啊?这里不是有现成的主板吗?

网友F:
晶振旁边的估计是无线接收芯片,芯片打磨的估计是单片机,24C02是存储芯片。
一开始接收不到信号,补焊晶振后能接收到信号
说明无线接收芯片工作正常。
但是不能调别的模式,只能是夜间模式,就是LED灯常亮,
夜间模式的话门铃能不能正常响铃?如果可以,那说明单片机可以正常工作。
不能播放音乐或者警报声,选音乐可以选,大小也可以调,就是调不了模式
这句话没看懂,既然是可以选音乐,为什么又说不能播放音乐?
如果音乐声能正常播放,说明音乐芯片和喇叭功能正常。
开关短接不起作用
找到开关与单片机引脚的连线,直接短接单片机的引脚试试。
看了图片,开关有2个脚,都是一个脚接单片机,另一个脚接地,试试把对应的调模式的那个开关连接的单片机引脚接地,看看能不能调模式。

网友G:
有私房钱没?买个新的换进去就行了。然后跟媳妇说,你去看看人家修手机的,现在都是直接换件,我拿手机的工艺修个门铃,这水平都是大材小用了。

网友H:
赶紧趁机换个老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赶紧趁机换个老婆!

换个富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私房钱没?买个新的换进去就行了。然后跟媳妇说,你去看看人家修手机的,现在都是直接换件,我拿手机的工 ...

有啊,三位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晶振旁边的估计是无线接收芯片,芯片打磨的估计是单片机,24C02是存储芯片。
一开始接收不到信号,补焊晶振 ...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认真回复和帮助!这个机子有一个拨动式的电源开关,另外还有三个按键~~音量调节键可以调节音量大中小这样循环,模式键可以选择音乐模式(播放预置音乐和闪灯)警报模式(警报声和闪灯)夜间模式(灯光常亮和静音),选曲键可以选择一首曲子作为音乐模式下的音乐来播放。现在问题就是,选曲键可以选曲,音量键可以调节音量,就是这个模式键不能选择模式,按了不起作用,一开机没就默认是夜间模式。

网友:
三个开关,每个开关有2个引脚,一个引脚接地,另一个引脚接单片机。
因为部分电路被单片机盖住了看不见,所以红色线路是猜测的开关与单片机的连线,既然你能焊接那应该有万用表,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3个开关与单片机的哪个引脚相连。
找到模式设置开关连接单片机的对应那个引脚,在门铃主机开机情况下把这个脚对地相连,就是模拟按键按下,看看能不能切换模式,如果可以切换,那就是单片机到模式按键到地之间有线路故障。
因为其他2个按键的功能是好的,所以大概率问题是模式按键到单片机之间的线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私房钱没?买个新的换进去就行了。然后跟媳妇说,你去看看人家修手机的,现在都是直接换件,我拿手机的工 ...

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