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奇怪的U盘

楼主(2021-09-14):
有一个安国MICRO AU6989SNS-TA主控的U盘,现在的现象是,插在U口能正确识别读取,但是几秒钟后盘符闪退,没有盘符了。请教各位大神,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颗粒有问题啊

网友(2022-04-08):
有可能电阻问题,接电源的电阻阻值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