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坏的tp 9v电源

楼主(2021-09-14):
好奇怪,怎么会剪线,会不会是假的,翻新?

网友:
应该是假的,还是个二手的

网友:
应该是二手电源。原来的输出部分铜箔直线急转弯是有讲究的。原输出线剪了后,目前输出负极接在第二电容脚上,正极接在原来的线脚上,这样原设计的功能没发挥出来,电源滤波效果未达到设计要求。而且,能这样偷懒,会是TP原装吗?楼主还没有晒出外壳上标的参数。按照LNK625的参数,最大功率不过8W,也就是说输出功率不到1A。这好像不符合TP大多数路由器的要求。

网友:
这个是真的,不过是很久以前(至少是2015以前)的旧型号电源,我都拆过好几个。维修价值不高,作为新手研究还可以。

网友:
翻新电源,使用这种9V旧板子相对制造成本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