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西门子古董8位17段LED字符显示模块测试

楼主(2021-09-14):
(图片)

网友A:
字母D和B的显示真有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字母D和B的显示真有趣。

这种17段 显示器本来就是为显示数字和英文字母和常用标点符号设计,可能是当时液晶显示器不普及造成的。在很多旧式的数控机床也采用这种数码管显示英文命令。

网友:
惠普好像也有一个叫啥1414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17段 显示器本来就是为显示数字和英文字母和常用标点符号设计,可能是当时液晶显示器不普及造成的。 ...

米字显示,有趣有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母D和B的显示真有趣。

网友B:
记得这个可以显示 英文的小写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这个可以显示 英文的小写方式。

显示不了的,字库见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示不了的,字库见图

这只是其中一部分,还有很大一部分没在里面。其实不用这种米字形数码管,就用那种普通型都能显示很多英文字母。

比如  a b c d g h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这些小写字母都能显示。

除了17段数码管,还有比这个稍微简单一些的。除了普通的7段数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这个可以显示 英文的小写方式。

模块内部没有相应的字库,就没办法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