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小葱智能APP的反编译部分成果,留待有缘人继续跟进

楼主(2021-09-14):
  • 事件起因是前段时间在某鱼上发现了一款超低价五孔智能插座(8.5元),熟悉智能插座的朋友们可能就知道这个价格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香的
    据卖家描述采用了ESP8266方案,厂家已经很久没有更新过APP了,所以在较新的安卓10上面无法正常打开,10以下版本倒是可以正常用。收到货之后第一时间试了下果然无法在安卓10上正常使用。
  • 由于家里所有的手机都是安卓10,设备配网成了问题,本意是想分析源码查看APP配网格式,自己用小程序从新写一个。用解压软件打开一看,加固方案用的是腾讯乐固,上模拟器用fdex成功脱壳拿到dex,上jadx-gui查看源码。经过一顿分析发现核心配网逻辑是调用的so方法。
  • 本人前端程序员出身遇到这种情况实在无能为力。所以把目前整理得到的信息发出来,大家有空帮忙看看

1.长按插座开关键5秒,会发出自建热点信号smart-381785-3a72f5-86(smart-产品编号-mac地址后六位-校验码)校验逻辑如下

2.APP在链接上插座热点(192.168.4.1)后会广播一段pubkey(192.168.4.255:5658),用于和插座进行身份识别.看格式似乎是sm2加密。只有插座正确响应后才会进行下一步发送配网ssid password
{"type":"ch_pubk","pubkey":"sw4YlBJ5lUoprCkgK90N1FMlGlIQ03dayWIuv7dhYgXGeau0fbwkqpW0lQo03H0dSY5tVI6qBLB6pSXj/i6SkA=="}

3.核心配网方法是调用的so native方法startSoftAp(broadAddress=“192.168.4.255”, ssid, password, domain="", crt="", clientId, checkCode="随机六位数字")

附件为脱壳后的dex文件以及官方app下载地址(https://www.ixiaocong.com/appdownload.html)
或者有哪位能够修改app使之适配安卓10也可以

网友:
建议放到网盘里。。。

网友:
我等小白期待有心人

网友:
你可以自己写一个麻!

网友:
我还有两个小葱的没有拆开,就是在等高人搞好APP.

网友A:
so可以上ida,分析看看。

网友B:
我都没有拆呢…手感做工都还不错。如果可以修改APP那是最好。我的找了个老手机装APP家用的,单位电脑模拟器装上APP也能用,如果不出远门,这样子基本能满足使用要求了。这两天在对着GitHub的代码改固件,刷后手机端打开控制页面,现在的能控制ESP8266 12Sd的板子小灯开关,感觉对于这个插座应该足够用了。xhr实现的,这是楼主的拿手吧?
<p><input class="af" type="button" value="通讯" onclick="connect()"></p>
<script>
function connect() {
    var xhr;
...;}
</script>

网友C:
将so文件反汇编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so文件反汇编看看

不会啊,有心无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可以上ida,分析看看。

实在不会,有心无力。so文件apk可以自己解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没有拆呢…手感做工都还不错。如果可以修改APP那是最好。我的找了个老手机装APP家用的,单位电脑模拟器 ...

你说的刷机是指刷小葱的固件吗?如果可以无损刷机最好,如果不行那还是研究下如何适配安卓10比较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啊,有心无力

楼上XHR是个好办法.不过这些Iot产品为了配网成功.一般都会有两种以上方式的.不只是APP方式~

网友:
不管用的安卓几   app与面板连接不是需要通信的么,找个老安卓机安装app运行后 抓包看下协议 按协议重新一个功能相仿的程序

网友:
改ESP8266的固件可能更方便。

网友:
期待大神继续完善,,,,

网友:
适配安卓10不知道官方有没有打算,不过今天试了下vmos pro可以模拟安卓7,小葱可以运行。vmos pro本身20M+,安卓包300M左右,运行硬件需要2G空间,3G运存,我中兴4+128的天玑处理器跑起来挺流畅。除了占掉部分空间,还算能接受吧。另:vnet可以抓包,不过我真机抓虚拟机的包,也不太会看…比如一个返回:

{"host":"gw.ixiaocong.com","ips":["118.190.180.112"],"ttl":599,"origin_ttl":600,"client_ip":"112.250.193.151"}

网友:
直接重写esp8266的固件,用通用的app控制,像机智云啊贝壳物联之类的

网友:
楼主是怎么抓的包呀?

网友(2021-10-30):
我一打开就崩溃了,免拆机烧写真不容易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