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的这种现象是怎么回事,晕了!一般不都是相反的情况吗?

楼主(2021-09-14):
电脑直接连光猫,在电脑上拔号上网,测网速60+;但连接上路由器,用路由器拔号,测网速能达到130+,提高了一倍,咋会有这种情况呢,一般不都是相反的情况吗?
请高手指教!多谢!

网友:
电脑配置问题吧

网友A:
光猫的负载太重了吧

网友B:
老光猫,一般性能都不怎么样,但是你测这个都没说清楚,用什么测的,还有用的无线还是有线。

网友:
光猫的问题,所以一般都建议用路由器拨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光猫,一般性能都不怎么样,但是你测这个都没说清楚,用什么测的,还有用的无线还是有线。 ...

测的都是有线,电脑,路由器,光猫都是用cat6的网线连接。

https://www.speedtest.cnhttps://www.speedtest.net 在电脑上的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光猫的负载太重了吧

无论电脑拨号还是路由器拨号,不全都经过猫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无论电脑拨号还是路由器拨号,不全都经过猫吗

光猫拨号的情况下是:光电转换+上网拨号+网络分发
路由器拨号的时候下就是单纯的光电装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猫拨号的情况下是:光电转换+上网拨号+网络分发
路由器拨号的时候下就是单纯的光电装换了 ...

楼主说的不是电脑上拨号吗,光猫不是拨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猫拨号的情况下是:光电转换+上网拨号+网络分发
路由器拨号的时候下就是单纯的光电装换了 ...

楼主说的不是电脑拨号吗,不是路由器拨号

网友:
电脑没有自带NAT功能!

路由器有路由功能!

所以测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