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显卡低通,VGA三个对地电阻的是红绿蓝还是红地绿地蓝地?

楼主(2021-09-14):
弄了个华硕hd5450无风扇版,dvi转vga和原生vga接到显示器vga口,画面有点糊。而原先hd5570 dvi转vga(因为无vga)就不糊,跟dvi效果几乎一样。认为是低通频率设置的问题,打算把低通去掉。

VGA有三组线路看着是低通,一对地电阻,到电感,再到一个对地电容。去掉三个对地电容后,几乎没变化。再去掉对应各自线路上的三个对地电阻,画面明显泛白(看着不缺三原色),但字体明显不糊了。也不知道哪里出的问题。

另有三组线路,各有一个对地电阻(40欧),这个是不是红绿蓝的地?

网友A:
vga的DAC输出是电流,去掉那个电阻是不行的,可以适当调整下阻值,标准阻值是75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vga的DAC输出是电流,去掉那个电阻是不行的,可以适当调整下阻值,标准阻值是75欧。 ...

离得很近的三组线路的对地电阻(各只有一个),拆下来后有时量是40欧,有时又是50几欧,所以这个可能是用的电阻太烂导致的糊。

网上查到有些卡低通电路即使不缺元件(不过这个华硕卡上倒没看到三极管,只有RLC)也很糊,就是因为用的元件差导致低通频率和设计的理想值有差距吗。所以才有去掉低通反倒让画质更好的说法:
https://we.poppur.com/thread-589680-3-1.html

网友:
画质模糊,主要根源在于低通设计不仅要与线路阻抗匹配,还要最大限度的提高信号的有效带宽,一般模糊的原因大概率是因为阻抗匹配的缘故,比如接地不好,信号线缆屏蔽不好,阻抗不连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