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推荐净水器

楼主(2021-09-14):
   最近家里老式简单净水器坏了……以前在老论坛看到网友DIY净水器或推荐净水器的,敬请热心网友推荐一款家用型,6个人家庭的

网友:
给朋友推荐的网上自己组装的无桶400G-600G净水器用两年了,还不错。RO反渗膜净水机,自己搜一下就是了,几百元的。建议用那种通用配件净水机。

网友:
水压大于0.5mpa(俗称5公斤)的话无泵400g/600g的出水量也可以接受

网友:
一定要买电动的,过滤的没有什么用的,京东那里买。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4230-1-1.html

网友:
我4.14在淘宝上的 北方水处理买了一套。用了几个月,感觉还可以。
400G的出水量,直接接水就行。水质也不错,价格在830块线左右。

网友:
可以自己组,不想组买成品,没啥好看的,价格用料合适。1000左右

网友:
自己组装的,外形不伦不类,外观还难看,成本也高,比买我这种还贵,我的还有滤芯更换提醒指示,才750元,保修两年,滤芯也通用,容易找。

网友A:
我买 的金杭湖洋净水器材 600G带桶的才623元,用了快3个月了,挺好的

楼主:
     目前正在研究, 请问废水比是多少比较合适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买 的金杭湖洋净水器材 600G带桶的才623元,用了快3个月了,挺好的

     这种带桶的,都是水泵动力不足才这样做的,水泵够力的,不会用桶的,一般都是小工厂的,为了偷工减料才这样搞的。有个桶的,容易被二次污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带桶的,都是水泵动力不足才这样做的,水泵够力的,不会用桶的,一般都是小工厂的,为了偷工减 ...

有桶的是没有中途断电的情况下也可以使用,我在水泵插头上设了开关,晚上会接水放空压力桶里的水

网友:
还是直接买个小米的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桶的是没有中途断电的情况下也可以使用,我在水泵插头上设了开关,晚上会接水放空压力桶里的水 ...

桶里面无法清洗,小区水站里那个大不锈钢桶就美看见洗过,

网友:
      储水桶很容易受污染的,就是没有桶的,净水器没有开动,水放一个晚上,那个RO膜过滤的左边的水都能渗透一些脏水过来到出水管这里,早上起来测试数值都是高的,早上使用前我都要放掉半杯水这样,才装新水,最好不要用有储水桶的净水器。

网友:
我买过几台400g开泉净水组装的,六百多,现在升级一千多带tds

网友:
插电RO膜过滤的就行了

网友:
小米吧。简单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 的金杭湖洋净水器材 600G带桶的才623元,用了快3个月了,挺好的

我买他家的,买回来就没正常用过,返厂,换件,折腾几个月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