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可以在LED两端并联电容解决频闪

楼主(2021-09-14):
一个大功率LED灯板,恒流驱动,但是用摄像头观察明显频闪,是不是可以在输出端并联大电解电容来解决频闪问题呢?希望明白人指点一下。灯板是24v的,如果可以用多大耐压的比较合适?

网友A:
能看到频闪,说明不是恒流驱动板。

网友:
可以,找个大容量电容可以有延时熄灯的效果,我已经使用N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看到频闪,说明不是恒流驱动板。

为什么呢?

网友:
灯珠坏了,内阻增大,虽然也发光但是没有好的亮度好,需要用灯珠测试仪一个一个测灯珠两端的压降才能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