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冰箱里的这个有什么用

楼主(2021-09-14):
卡在发热盘上的管子上,有什么用吗?

网友:
不是减震垫吗?

网友:
固定的东西吧

网友:
止振?字数补钉

网友:
估计是阻尼块,减震消音。

网友:
你自己摸摸,纯海绵的话肯定是减震缓冲固定之类的作用啊,防止铜管和边角磕碰磨损漏氟!!

网友:
阻尼块改变重镇频率,也有防止和附近器件摩擦异响的。。。放着就是了

网友:
避免管道共振。

网友A:
冰箱有发热盘?

网友B:
说句题外话,你们有没有发现logo好多人都丢了变成数码之家的LOGO了?

网友:
谐振块之类的,防止那长长的一段被压缩机或者制冷剂流动的频率带来共振。

网友:
防止管与管之间共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冰箱有发热盘?

冰箱冷藏里面的水流下了,到压缩机上面的盘子,用压缩机的温度烘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句题外话,你们有没有发现logo好多人都丢了变成数码之家的LOGO了?

是的,我的也被换成数码之家logo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冰箱冷藏里面的水流下了,到压缩机上面的盘子,用压缩机的温度烘干

那个叫接水盘吧?

网友:
头像怎么变了

网友:
防止振动的配块,使管路谐振频率远离机器的驱动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句题外话,你们有没有发现logo好多人都丢了变成数码之家的LOGO了?

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是有自定义头像的。。但也有很多人头像没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句题外话,你们有没有发现logo好多人都丢了变成数码之家的LOGO了?

好像是的,不过我的没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