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广大坛友,这种SHENYU小手电咋拆?

楼主(2021-09-14):
这是晚上散步必带的可充电小手电,为的是有的人不自觉在人行道上遛狗,畜生随地大小便,不幸中奖那可够倒霉的,另外晚上上个厕所用一次也挺好的,先后买过2个,第一个是金属壳,后来又看到比前一个便宜,以为捡漏了,来了以后才发现是塑料壳的,壳身上也没标记。亮度差不多,第一个比第二个高点。

USB充电口,按按钮切换,高亮--弱亮--爆闪--关机
好奇,这个无损怎么拆卸?

网友:
是一次性拆?
还是拆后装回继续使用?

网友:
后盖硬拉出来,大力出奇迹。
可把按钮的软盖扒掉后,用合合适的工具(如倒过来的钉子)钩出来。

网友A:
拆过,充电口那边撬开的,很难无损

网友:
我也有一个同款,不到5块钱,同样的功能,也想知道怎么拆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过,充电口那边撬开的,很难无损

用硬物从充电口往前顶也行吧?看结构无非是一根管子塞入了零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硬物从充电口往前顶也行吧?看结构无非是一根管子塞入了零部件。

未试过,我是从图片的两边一起撬的,不难拆

网友:
楼上的方法是最实用的,有耐心可以这样拆。
我一般都是起子直接撬尾盖四周,反正要拆了,已经不追求无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07608-1-1.html

拿去,不用谢

谢谢了,你那个还有穿绳的地方,不错,我这个咋搞上个空呢?小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你那个还有穿绳的地方,不错,我这个咋搞上个空呢?小钻?

在合适的位置,先拿钉子砸个坑,定位,然后再上钻头钻就行了

网友(2024-03-12):
这种结构,只能用合适的工具从后面往外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