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款18650充电器能给并联的2节18650电池充电么 接2个线连到充电器正负极

楼主(2021-09-14):
这款18650充电器能给并联的2节18650电池充电么 接2个线连到充电器正负极

楼主:
2节充满会绿灯显示么

网友:
可以的,应该会充电慢点

网友:
可以,只要做了配对的都能当一节电池用

网友:
可以,只是充电慢些

网友A:
如果充满转灯是按电池的最高电压检测,那么并联中的一个可能充不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充满转灯是按电池的最高电压检测,那么并联中的一个可能充不满

并联电路,两个电池电压是一样的,怎么可能一个不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并联电路,两个电池电压是一样的,怎么可能一个不满

体质一样的电池当然能满,但是不要忽略大部分内阻不一样,那么容量小的先到满电电压,如果充电器有检测到满电电压就停充,那么小内阻大容量的电池肯定没充满。当然啦,那些不会停充的充电器能一直充就另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体质一样的电池当然能满,但是不要忽略大部分内阻不一样,那么容量小的先到满电电压,如果充电器有检测到 ...

两个不同容量的电池并联以后,电压都会变成一致的,不会有你说的这样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个不同容量的电池并联以后,电压都会变成一致的,不会有你说的这样的情况 ...

电池内阻不一样的,最终有一个先完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内阻不一样的,最终有一个先完蛋

只是并联充电,没什么影响

网友:
并联充时间也不会短,因为充电器的输出最大电流在那,所以说无意义。

楼主:
2节都是新电池 应该不会出现容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