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红米n8p刷机又变砖了,怎么办?

楼主(2021-09-14):
我的手机现在能进深度模式,但是Smart Phone Flash Tool刷机的时候就没有反应,在设置里选择端口后提示---------------------------
智能手机下载工具
---------------------------
ERROR : STATUS_BROM_CMD_STARTCMD_FAIL (0xC0060001)

[HINT]:
Please retry the operation:
1.remove battery and usb cable;
2.press download botton on flash tool;
3.pressing download volume down and plug in usb cable and download without battery.
---------------------------
确定(&O)
---------------------------
python这个也安装了,这个python main.py也运行了
好了!好了!但是也是刷机失败!但是重启成功进入系统

网友A:
继续刷。手机刷不坏的成功了来报个喜

网友B:
模式应该是选错了,你要选MiFlash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刷。手机刷不坏的成功了来报个喜

可是已经出错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式应该是选错了,你要选MiFlash刷机

这个只能在FAST和9008模式下,可是联发科没有9008,FAST也进不了,只有深度模式可以进

网友C:
改成卡刷,不信刷不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成卡刷,不信刷不了机

REC都没有怎么上刷?现在只能进联发科的深度刷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