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mk8115开卡在r/w test总是失败,想要设置跑rdt

楼主(2021-09-14):
这主控如何跑rdt啊

网友A:
dram test选项为啥不选上?

这个主控好像跑不了RDT,但可以开卡后多跑几圈,跑出新增坏块后,继承新增坏块表开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dram test选项为啥不选上?

这个主控好像跑不了RDT,但可以开卡后多跑几圈,跑出新增坏块后,继承新增坏块 ...

MK8115一般不带缓存吧

网友:
:lol:MK8115基本都是空缓存位 R/W不过 颗粒经不住艹了吧

网友:
sorting工具单独的,8115工具本来就离谱,开不出来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