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改动几个元件使FLUKE115秒变FLUKE117(原创)

楼主(2021-09-14):
分享难道还被人指责了?别人一分享就说地球人早知道了,这个太老土了。早知道了怎么没见你分享?别人通过研究花了真金白银,好歹实践了。实践告诉你,115 117不存在所谓高端低端芯片,完全是一个程序!!!别特么什么实践都不做信口雌黄。

年前200块淘了个FLUKE115的万用表,成色非常不错。就是主控时好时坏。既然是坏的,才舍得折腾嘛,没有多少人愿意买块新表回来又是吹芯片又是换元件的,毕竟咱们不是干逆向工程的。总想淘个主控芯片把这个115的换了,又觉得117和115又是同样一块PCB,难道是主控里面程序的区别?前两天机会来了,鱼上160元拍下断板的117C,今天收到货物,坏板能正常开机显示型号F117。吹下主控安装到115上,奇迹发生了,居然还是显示115,调到虚假电压档4条恒线,原来115和117甚至116的主控是通用的。那么如何识别并显示不同型号的呢?先卖个关子,其实知道的人不少就是不肯说,无非就是改动两个电阻嘛!目前试验115,117改电阻可以任意显示显示115 117,增加的两档位图标全部正确显示,接上相应元件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因没有116类万用表,估计改了这两个电阻就能变成116.
收到断板先试机,

反面瞧瞧还不错,坏的才舍得折腾。

吹下并移植主控,安装上显示屏居然还是F115,真气人!气得没有心情拍照了。

果断吹下凌特芯片、线性放大器、甚至连4069都不放过。

终于搞定了可以显示117,转盘或者壳子改动一下就可以拨到117的挡位上了。其实也就虚假电压挡位比较实用(仅需3个元件),那个感应电压的所用的元件比较多,不建议安装。

折腾完了才明白过来,其实115秒变117,不考虑档位是否可用的情况下,仅仅更换两个电阻。116、甚至这个系列的都可能是这样的。

白天比较忙,要修专业设备,有时间稍微整理一下,告诉大家这两元件编号以及参数。

借朋友的原版115,更换两个电阻,测试AUTO-V LOZ挡位,正确显示挡位图标(OL未安装PTC电阻)。不存在程序不通用一说。有看到鱼上卖家120卖115117芯片,也没说是两种版本。

至此本贴不再更新

网友A:
115变117,不考虑档位是否可用的情况下,仅仅改动2个小元件

网友B:
360¥成本,还是划算的

网友C:
不是改动一个原件就行吗?
主控是通用的,那就换另外一个,按理说就可以了吧,难道真要换两个?

网友D:
115和117型号识别是靠二个电阻分压,R47和R48二个电阻值是200K欧姆和800K欧姆,二都串联,一端接430单片机旁边电容C27的2.5V参考电压,另一端接电池负极(接地),所以按比例,二个电阻分压为1V和2V,2V的电压接入430主控芯片的检测脚就会显示117,如果把115的主板上的R47和R48位置对调,则原来1V的电压接入430型号检测脚,则变成2V电压输入了430型号检测脚,此时115开机则直接显示117. 如果把115主板的R47和R48阻值换成400K欧姆和600K欧姆,则430上的型号检测脚电压则分到1.5V电压,就显示116,

网友D:
把115开机显示成117或116都非常简单,地球人都知道怎么弄,但是软件功能却不会因此增加。因为117和115的主控430芯片刷的程序不同,除非你能重新刷程序。117的主板换上115的主控,无法实现LOZ功能,只显示四条虚线。117的芯片兼容115,但115的芯片不兼容117.高级货兼容低级货,但低级货不兼容高级货。

网友:
楼主家里有矿,出手阔绰!仰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5变117,不考虑档位是否可用的情况下,仅仅改动2个小元件

主楼已更新,改动两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改动一个原件就行吗?
主控是通用的,那就换另外一个,按理说就可以了吧,难道真要换两个? ...

一种类型元件,两个。主楼已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360¥成本,还是划算的

划算是一方面,好玩又是一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115开机显示成117或116都非常简单,地球人都知道怎么弄,但是软件功能却不会因此增加。因为117和115的主 ...

地球人都知道怎么弄,就我不知道。

你对仪表还是研究得不透,

我这个板子芯片移植过来就是显示115,LOZ挡位显示4条线,明白什么意思吗?就是117的主控换到115的主板,不改动任何元件,LOZ挡位4条线?说明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115和117型号识别是靠二个电阻分压,R47和R48二个电阻值是200K欧姆和800K欧姆,二都串联,一端接430单片机 ...

吊胃口的贴真没意思

网友D:
楼主说115和117的主控是通用的,也就是说115的主板接上相应元件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大家别信他的,接上相应硬件,软件不支持,要刷117的程序才行。楼主都是瞎猜的,没有亲自去验证的结论,大家别信他瞎说。

网友:
就像电脑,加了一个硬件,不安装驱动也是白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115和117的主控是通用的,也就是说115的主板接上相应元件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大家别信他的,接上相应 ...

人要讲奉献精神,知道就要共享。别人研究出来了又指责人家。

楼主:
论坛风气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115和117的主控是通用的,也就是说115的主板接上相应元件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大家别信他的,接上相应 ...

你这种级别的菜鸟确实没有功夫搭理你,我分享经验,你说你早知道了,早知道怎么不分享。别人分享了,你又说大家别信我。你信不信对我没有半毛钱好处。看来我干了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分享是有错的,影响了部分人的利益。

楼主:
那个160块的主板,我买下来研究我有错了?我还哄抬物价。价格合适我就买。

网友E:
这个可行性不用争论,闲鱼早就有人提供115改117的服务了!不需要换芯片或者刷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行性不用争论,闲鱼早就有人提供115改117的服务了!不需要换芯片或者刷程序! ...

是的,还说115的改了117也不能使用,还说我是忽悠。我忽悠你们干什么,我分享我成坏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