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一个耳机插头指示灯

楼主(2021-09-14):
今天在安装设备发现这么个玩意儿,原谅我的马虎忘记和设备一起拍了。简单,就三张图。

网友A:
这指示灯有什么用,好几年前做过一个红外遥控和这差不多,水果机在3米远可以遥控电视,自己用的荣耀3C上只有30厘米左右

网友:
可用把手机变成红外遥控器吧,以前还有种插在耳机口上能发出声音的东西,能代替手机二维码功能

网友:
这个不像是手机遥控器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指示灯有什么用,好几年前做过一个红外遥控和这差不多,水果机在3米远可以遥控电视,自己用的荣耀3C上只 ...

这个多半是因为国标和美标插头的线序不同导致的

网友:
占一个孔,只是指示灯?

网友:
音频电平指示灯?

网友:
貌似低压设备上使用的指示灯,方便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