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山上来的绿点5V1A充电头

楼主(2021-09-15):
拆个山上来的绿点5V1A充电头

插头铁的

标签

上刑具

咔一声就开了,外壳完美拆开

由于体积很小所以分两块电路板,电路板正面没几个元件

背面光秃秃的

高压部分

高压整流就一只二极管省到家了,主电容400V2.2uF

单13001

变压器

低压输出部分

输出整流管

输出电容10V220uF

USB接口

完多谢支持!

网友:
看了好多这个绿点山货,内部结构都精简的差不多,害人的玩意!

网友:
手里也有类似的充电头,没时间拆,里面的东西估计比你这个还精简

拆都拆了,不测试一下输出带载的能力?

网友:
不上刑拘就能让它开口吧,刀片撬开

网友:
竟然是双层pcb

网友A:
虽然值得吐槽的地方太多,但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例如,容易拆卸。输出输出分开,维修方便。最原始的开关电源,用来学习原理不错。脉冲肯定不小,除了用来点灯,不可重用。

网友:
这个款式原装烂苹果的还不错,后面就是一堆仿品。一个比一个无底线。

网友:
好在能完美拆开,过把手瘾。

网友:
这种充电器,经常撸蓝牙耳机什么的都有送,但不敢用

网友:
之前家里顶灯坏了,拆了这个加上几串LED挂上去,好像还可以

网友:
偶有个三桑这种小体积的,没舍得拆

网友:
钳子不错,是对角斜着夹么?  这山上货上次也拆了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值得吐槽的地方太多,但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例如,容易拆卸。输出输出分开,维修方便。最原始的开关电 ...

可以用Android手机EveryCircuit电路模拟器,练习画电路图测试,大概了解原理,然后学电脑版本Kicad开源电路设计软件。我也有几个类似楼主13003等单管RCC电源,买旧相机套装自带,好点的空载发热小,不好的空载发热大,

网友:
13001  能有500MA就已经不错了,1A可能只能想想。

网友:
貌似你这款山寨绿点是最差的一档,只能输出5V0.5A。记得当初这种山寨绿点分三档,输出一档0.5A,二档0.8A,三档1A,价格也不相同。

网友:
在某鱼被骗过,一模一样。卖家信誓旦旦不卖假货。

网友:
这种假货多得很,最好不要用

网友:
原装货现在也是这样子,无解

网友:
原装都这个样子,假货更加简单了。

网友:
原本有四五个这样子的,两个国行原装,其它的都是玩洋垃圾附带的。  现在就剩一个了,也分不清是原装还是渣渣,平时充蓝牙耳机还是可以的。 用比较新的快充头充蓝牙耳机貌似有些充不满电就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