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IVYTECH 8511、8711类专业电子负载面板校准

楼主(2021-09-15):
分享难道还要被指责?这个有没有人早知道了?早知道你早出来给大家分享呀!买个专业负载确实方便,论坛上看到各位大神写程序校准负载。这2年鄙人也在折腾电子负载校准。负载线还真比较贵,没舍得买,故联机校准程序也没办法用。
毕竟不是做反向工程的,所以断断续续花了两年时间,期间修改EEPROM里面的校准数据,虽然成功,但是实在麻烦,只能一点一点改动里面的代码。
通过不断研究,以及专业人士的帮助,终于会从电子负载的面板上进入校准界面了。也就和Fluke面板校准一样的道理,表上需要个电压源,你输入正确的电压源,表回会自动计算校正参数。

因为比较忙,也没有时间出教程

不管品牌,类似的负载都是这方法,毕竟里面都一模一样,新款的不能用这个方法。有的人很有意思,冷嘲热讽的,有没有用好歹你试试!我又不图这个赚钱是吧,我要是卖负载校准程序的还出来共享,我脑子不是坏掉了?我图什么?不就是图大家苦苦寻找的校准方法有了突破?不被JS宰吗?

提倡大家把手头的仪表多研究研究,有好的经验交流分享。不要带到棺材里面,都是搞技术的互通有无,不要指望靠这些赚钱。
我的两款负载 美瑞克8511(30A) 艾维泰科8712(60A)负载内部线路板都一模一样,除了30A的少功率管和散热器。都可以用以下方法进入校准程序。
下一步看看这个30A的主控是否有类似识别电阻可以搞到60A.这个要有时间有心情慢慢研究,当然也有可能不成功,现在至少校准无忧了。

现在公布面板标定方法:
1.依次按SHIFT、上、下、ENTER
2.显示INPUT KEY
3.输入密码(666)
4.密码正确进入校准程序。

cc是校准电流

CV 电压也是一样。

5.按照负载要求通过相应电压 电流源。

上图的意思是输入标准的0.2A电流。

后续:IVYTECH 8711\8511l类电子负载提高功率的一点点分享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9562-1-1.html

网友A:
专业负载2线制的?没看到v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业负载2线制的?没看到v线呢

负载可以切换后面的V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负载可以切换后面的V线

哦 起码的应该有啊

网友B:
好家伙,一看手上的是新版本……
KEY该不会是8511

网友C:
顶起,我正好有美尔诺M9712B电子负载。

网友C:
负载校准是否有必要连接4线制(前面板电流+后面板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专业负载2线制的?没看到v线呢

前面板2线的电流接线柱,后面板上还有2线电压口(同时接前面和后面就是4线制测试)。但是我一般只用前面电流接线柱测,因为我试过很多次分别用4线和2线,最终测试容量相差很小很小,所以平常为了方便基本只用前面板2线制测试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面板2线的电流接线柱,后面板上还有2线电压口(同时接前面和后面就是4线制测试)。但是我一般只用前面电 ...

哦。测试大电流,压降要求小的应该四线模式的效果会比较明显

网友D:
这不是咸鱼里卖20块的那个卖家嘛,这个要顶。看样子这几款电子负载要涨价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前面板2线的电流接线柱,后面板上还有2线电压口(同时接前面和后面就是4线制测试)。但是我一般只用前面电 ...

听说4线的比2线差别在于电量wh及电压更精准,对容量ah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咸鱼里卖20块的那个卖家嘛,这个要顶。看样子这几款电子负载要涨价了
...

我要是卖家我出来共享 我不是疯了。上一贴 115改117  有个人在指责我,我觉得好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说4线的比2线差别在于电量wh及电压更精准,对容量ah影响不大,

大电流,导线是有压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载校准是否有必要连接4线制(前面板电流+后面板电压)?

不需要 电压电流是分开校准的,类似与FLUKE万用表校准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家伙,一看手上的是新版本……
KEY该不会是8511

大部分负载里面一个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起,我正好有美尔诺M9712B电子负载。

试了吗?可以进入校准界面了吗?

网友D:
淡定,淡定,这种方法一般不会有人分享的,其实这些电子负载数控电源厂家都有通信协议及校准方法,只是我等资深小白不懂协议不懂操作,有的人懂协议又会编写校准软件只是不愿意分享,无奈的我曾经花大价钱淘宝找人编写了校准程序,无奈调试时怎么都不成功,对方远程操作也不成功后退款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起,我正好有美尔诺M9712B电子负载。

我朋友的美尔诺M9712B是可以进入校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淡定,淡定,这种方法一般不会有人分享的,其实这些电子负载数控电源厂家都有通信协议及校准方法,只是我等 ...

不分享留着卖钱呢,好比日置的表,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校准,日置的经销商或者维修服务肯定有咱们国人吧,他们不会校准?告诉你校准方法,他们怎么赚钱?

如同115改117,有个人指责我,哄抬物价,让别人无路可走。我花160买个117的废板子研究,160买你舍不得,我花我的钱买与你何干?告诉大家如何改,这让鱼上有些做这些115改117这些生意的无路可走了,所以他们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朋友的美尔诺M9712B是可以进入校准的。

好的谢谢,我回家试下。
另外多说一句,就我的美尔诺9712B来说,有厂家流出的(美尔诺M97系列电子负载的手动标定流程),在CSDN网站上可以下载到,但是我没在网站注册缴费,所以无法下载。此标准校正流程,也应该适用你说的这些电子负载。希望有该网站下载权力的朋友去下载,并且给大家分享出来。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