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请问高手 电流声超级大 如何解决

楼主(2021-09-15):
情况如视频,这事怎么回事呢,又该怎么解决呢?

望请大神不吝帮忙

网友:
正常啊,输入有电流

网友:
人体感应信号输入,被放大后输出声音

网友:
没有声音才不正常。

网友:
手握住插头地线试试,还有很大的交流声就有问题了。

网友:
用手碰话筒输入端肯定有电流声啊,这说明机器是正常的,楼主还想解决什么?

网友:
解决自己无谓的幻想罢了。

网友:
机器很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