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这视觉误差我怎么看都矫正不了

楼主(2021-09-15):
两幅图时完全相同的,也就是图中小水坝应该是平行的,但并排起来看来看去都是有一个角度的,一个斜点,一个正点,试图排除干扰肉眼仔细盯着看,但大脑还是告诉我这是两个不同角度拍的照片

网友:
你的理解有问题,这两个桥本身就不是平行的,图片下边作为基线的话,桥和基线如果呈90°角,水平移位后才可能是平行的,现在桥和基线并不是垂直的,同一平面平移肯定不是平行的啊,而且这桥视觉上是个梯形的,并不是一个直线

网友:
两个图片上下排一下试试,你会不会有新的发现

网友:
视觉差而已,中间两个水域的拼接造成了看上去是一个梯形的假象!!!

网友:
一样的,有点有线的图案都会产生脑补现象。

网友:
中间夹张纸是不是就可以看见立体的了?

网友(2022-04-28):
用斗鸡眼的方法将两张图片重合,中间的图片会有较强的景深立体感。

网友:
看到的未必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