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触摸开关是啥原理?

楼主(2021-09-15):
如图,普通电路板,几个原件

电路板另一面,也就是触摸面,拇指触摸电路板中间空处就是开光。

电路板下面的金属板是支撑作用,和触摸功能没有关系。

实际操作时,手指按此位置,指示灯亮,离开此位置,指示灯灭。

网友:
你查一下那个6脚IC资料再来问哈

网友:
有几种类型的。目前好像是分压型的。手触碰后,相当于接触了一个电容,对原电路进行了分压,这个电压反馈到芯片,进而输出相应的信号。

网友:
绝缘触摸的基本是电容原理,只要检测电路中电容变化就能识别和控制。当手指触摸到感应区域中时就被芯片检测到电容微量变化,从而输出控制信号。

网友:
查U1的技术文档

楼主:
U1:TENX公司的,台湾十速,型号TM57PT16AS-501-A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