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能人X3应急启动电源拆机

楼主(2021-09-15):
      平常闲置的小能人X3启动电源在一次救急之后准备充电,一插充电口直接掉进客里了,问过旗舰店客服,过保维修99块,坑死人,果断自己拆开,外壳没螺丝   全卡扣  从缝隙慢慢撬开
拆开就这样,后补的图

四串电芯   什么信息都没有

,水平太差,一通折腾充电口弄上去了,但是接回去电路板一点反应都没了

所以最后弱弱的问一句有没有人有同款电路板的  电芯废了的,可以考虑下便宜卖给我。我想让他复活四串五针小能人同款电路板麻烦联系我。
有点尴尬,新人  M币负的,私发的消息回不了,那位有电路板的兄弟可以直接来个闲鱼链接给我吗

网友A:
买个新电瓶才300不到,搞这个不实在。就算你不换汽车电瓶,你买个45A的用来搭火备用也很实在啊。

网友B:
单片机没坏 可以尝试下维修。单片机坏了可以用充电宝通用版代换。电路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新电瓶才300不到,搞这个不实在。就算你不换汽车电瓶,你买个45A的用来搭火备用也很实在啊。 ...

这是偶尔忘了关灯之类的事情把电瓶电放掉了救急用的,找人搭电什么的不是麻烦  浪费时间吗,就这回用它也是不知道忘了关什么了   一启动电池6.几伏的电压   我还急着走,要没这个起码耽误功夫啊,我觉得备一个还是有用的,记得充电别把电芯饿死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没坏 可以尝试下维修。单片机坏了可以用充电宝通用版代换。电路很简单 ...

充电宝通用版不行吧,充电宝都是2条线的  这个五条线的,而且孔位不一样吧   最好还是有哪位电芯坏了的  电路板出给我,

网友C:
随便买个4s平衡板接上就行,充电用平衡板,输出用这个ec5接口。

网友D:
小能人新款58。输入usb焊接没搞好,买个新的头回来焊,新手用助焊膏好些,小心别把焊盘搞掉了。或者请附近论坛大神帮你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能人新款58。输入usb焊接没搞好,买个新的头回来焊,新手用助焊膏好些,小心别把焊盘搞掉了。或者请附近 ...

   充电头已经焊上去了,但现在电路板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便买个4s平衡板接上就行,充电用平衡板,输出用这个ec5接口。

不懂4s平衡板是什么

网友E:
曾买过一个豪华版的, 货到后充电宝功能就不能用。。退了,  幸好退了。

这做工, 幸好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曾买过一个豪华版的, 货到后充电宝功能就不能用。。退了,  幸好退了。

说明一点   这个电路板被我折腾过了,所以比较丑,起码本来是干净的,其他的做工什么的就不评论了,其实这个质保期内充电口也掉过,寄回去弄过,这一个确实不大行

网友F:
手里好像有一个。是不是这样的还得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里好像有一个。是不是这样的还得拆开看看

如果一样而大佬用不上就价格低点出了吧,当然价格高了就算了楼上也说了 新款特价就58块,咸鱼同款坏的要卖50我就很无语

网友G:
我甚至怀疑是你没焊好,或者是接口有问题,导致的,你先看看,连上充电器使用万用表测量,看看5V有没有进到主板上?,这个充电口焊的真不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甚至怀疑是你没焊好,或者是接口有问题,导致的,你先看看,连上充电器使用万用表测量,看看5V有没有进到 ...

新手确实水平差,不过就算没焊好不至于按开关没点反应吧   ,电芯有电 按开关是要亮灯的,充电口没焊好应该不至于影响到电量指示灯吧

网友:
是你没焊好,这板子断电应该要冲一下电才能激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一样而大佬用不上就价格低点出了吧,当然价格高了就算了楼上也说了 新款特价就58块,咸鱼同款坏 ...

这板子是东莱华凯的公版,你直接某宝“东莱华凯”问他家有这个板子吗?多少钱不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确实水平差,不过就算没焊好不至于按开关没点反应吧   ,电芯有电 按开关是要亮灯的,充电口没焊好应 ...

影响电量指示,是保护了吧,你插下充电激活一下单片机。

偶,你充电口坏了,那算我没说。。。。。。

如果你确定是充电口的问题,直接改DC不完了,何必焊接表贴USB怎么难受。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懂4s平衡板是什么

看来你不知道,这块板子最大的功能就是电池平衡,其他功能都是噱头,可有可无。
所以那如果完全报废了,一般的航模爱好者就是用自己的均衡充直接代替板子,充电时候插上充,平时就当一块电池放着,用的时候j接上EC5夹子线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来你不知道,这块板子最大的功能就是电池平衡,其他功能都是噱头,可有可无。
所以那如果完全报废了,一 ...

哦哦,涨知识了,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