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小型电子负载安家

楼主(2021-09-15):
前不久制作了一个小型电子负载(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1434-1-1.html),接着就寻思给它安个家,想到买了数字合成信号发生器后,以前买的低频信号发生器MAG203D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就把主意打到它的壳子上。说干就干,于是就开始了电子负载安家工作。既然有了家,也不能浪费这个家的空间呀,于是看手头还有一个AMD处理器散热风扇,就把2个75N75分出来,安在这个散热器上,这样功率轻松增至150W左右。想着2个风扇也不能开机就一直在全速转呀,所以又加了一个AO4800双场管温控电路,经测试,120W负载时,散热器温度保持在43度,说明这个电子负载余量较大,轻松达到150W功率甚至180W都没有问题,效果不错。

工作电源是从别的电源上拆下来的,没有固定罩,自己用咖啡罐的壳做了一个。

分流器太大,只好这么安装了。
为防止意外,负载电路串入了一个保险丝,确保安全。
75N75接入温控电阻

AO4800双场管芯片
由于AO4800 G极导通电压是1.5V,所以温控取样电路用了一个2.5V的AMS1117,而仅取样电路不能满足AMS1117对最低工作电流的要求,因此给它加了一个470欧的负载电阻。
已经将EL2244换成LM358.

两个AMD散热器风扇,都是自己装机时闲置的,一个是AMD4600+所配,一个是AMD945所配,现在都有了新的用途。
由于所配工作电源整流输出空载电压高达21V,而工作电压是12V,所以加了一个LM7812来稳压。

NTC温控电阻

用线性稳压电源接入测试,功率达到120W,温度稳定在43度。

网友A:
体积稍微大了点,壳子里再集成个可调电源

网友:
不错,自己做的,功率这么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体积稍微大了点,壳子里再集成个可调电源

某宝买壳子太贵,就用这个将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