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12V电源点亮30W荧光灯?

楼主(2021-09-15):
如何用12V电源点亮30W荧光灯?要求体积越小越好,不要那种工频变压器升压的巨重方案

某宝有几元钱的成品体积小的逆变器说能点亮40W的灯,输出只有2线,但是不知道能否点亮荧光灯?如果能该如何接线?

网友A:
逆变器+电子镇流器

网友:
老式应急灯电路板就行,

网友B:
换个12V的LED灯不香吗?

网友:
之前的触摸屏或者LCD的显示器里面是荧光管,可以参考下,。

网友:
CCFL驱动,12V的很多,老液晶显示器的,两线接两头就行了。

网友C:
既然还用灯管,那么老扫描仪里有这个升压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逆变器+电子镇流器

逆变器体积还能接收,再加上电子镇流器后体积就放不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12V的LED灯不香吗?

      关键最终想点亮30W的紫外消毒灯,如果仅仅是照明,12V的LED是可以。但是如果要消毒面积一定,30W以上的紫外灯还是必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还用灯管,那么老扫描仪里有这个升压板

          没有现货,最好有DIY制作资料或者的某宝现成模块。

楼主:
关键问题是市电50Hz的升压的变压器太大太重了。
而如果是高频升压的,变压器体积比较小,但是高频高压2线输出后,不知道如何能简单接4线的荧光灯(例如H管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键问题是市电50Hz的升压的变压器太大太重了。
而如果是高频升压的,变压器体积比较小,但是高频高压2线输 ...

高频逆变器就行了,体积可以做的非常小,整个电路2个硬币大小。
4线的荧光灯,高频逆变器升压输出,荧光灯每边只接一根线。
电路可以参考以前的应急灯电路。

网友:
应急照明逆变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频逆变器就行了,体积可以做的非常小,整个电路2个硬币大小。
4线的荧光灯,高频逆变器升压输出,荧光灯 ...

这个电路能驱动30W荧光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