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拆一个飚王SRM053读卡器

楼主(2021-09-15):
这个读卡器看不见晶振,是免晶振吗,感觉很简单,主控是创惟GL823K。

网友A:
是时钟电路内置,不是免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时钟电路内置,不是免晶振。

这种看着好简单,不知道好不好

楼主:
这个飚王读卡器读写速度远低于我买的川宇的2.0读卡器,没有这个川宇的好,刷新了我的认知。

网友:
2.0也有新旧之分,10年前的2.0速度在20ms左右,最近3年的在30ms左右,如果是3.0读卡器接2.0插座,最高能上40ms。

网友:
之前也用过GL823的读卡器 优点就是可以读emmc 之前玩飞线emmc时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