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冰点还原忘了密码怎么办?不要重装系统,不要百度

楼主(2021-09-15):
学校教室的一体机装有冰点还原,个人上课用的一个软件每次使用都要装一次。不爽。
联系技术老师及售后,给的密码进不去。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百度的方法很多,试了几个不得针,(也知道通常不一定行,得多次试验)。
然而实际上不可能像个人电脑一样随便试或者方便试。
当然也不可能重装系统。
请教高人有没有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办法?
谢谢先。

统一回复\致谢\汇报。
折腾成功,问题已解决.
在另一台电脑上安装冰点还原,设了一个密码。
进PE拷贝了persi0.sys文件到U盘。
又PE进到那个忘了密码的电脑,
将persi0.sys替换了。
然后就用我设的密码玩冰点了。
现在我用这个U盘就可以...........
谢谢热心回复。

网友:
貌似无解。你要用的软件找绿色版,放U盘里。

网友:
不是很懂。估计可以用PE进去把还原删掉或者把还原文件删掉

网友:
我们电脑教室的联想自带的还原用wtg进去改了c盘内容不会被还原
冰点还原就不知道了

网友:
不知道那个版本的冰点了,大概七八年前手动删除过冰点,那会就是百度出来的办法,可参照这个https://blog.csdn.net/xcntime/article/details/42681193

网友:
冰点可以设定还原位置,可以只还原C盘,如果软件不大就用绿色版本,如果软件太大就用个M2移动硬盘,把系统装里面,然后去现场装驱动恢复。只要U盘不限制就没啥问题如果限制了就直接用电脑棒。

网友:
冰点好顽固的

网友:
整盘备份一次,然后进安全模式卸载,这玩意在安全模式下不管用的,跟影子系统是一个东西

网友A:
如果MBR分区,PE下重建一次MBR就可以,N年前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MBR分区,PE下重建一次MBR就可以,N年前的操作

重建一下后,是不是就没有冰点还原了?

网友B:
这个事情我干过,找一个无密码的配置文件,在PE下把c盘的这个文件替换掉。然后重启就没有密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事情我干过,找一个无密码的配置文件,在PE下把c盘的这个文件替换掉。然后重启就没有密码了。 ...

同意,亲测试过,简单有效,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建一下后,是不是就没有冰点还原了?

冰点还在,不起作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