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谁拆过汽车的空调风机风道的切换机构?

楼主(2021-09-15):
空调出风口的叶片掉下来一路掉进空调调节器了,导致空调无法使用。要把整个仪表台太下来才能把风机拿出来再拆开风机把掉进去的零件拿出来,

网友:
这图片太朦胧了!

网友:
看什么车,我的车就拆过,比较麻烦,但是有的车更麻烦,需要把整个面板,和仪表台全部拆光,我旁边就是专修汽车电路的,我经常可以看到隔壁的这个老板给人家拆仪表台

网友:
抬仪表台这种大工程还是去汽修店吧,自己搞容易搞废了

网友:
有的不用拆,有的店里有工业内窥镜可以直接用镜子和夹头把东西取出来

网友A:
出风口的叶片会导致空调不能使用?卡住风机了还是卡住压缩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风口的叶片会导致空调不能使用?卡住风机了还是卡住压缩机了?

不定时"夸啦"啦"响,容易产生阴影

网友:
那玩意不坏没人拆,太麻烦了,能修就修,不能修就坏总成。

网友:
找个铁丝勾勾

网友:
找辆吊机,把车吊起来翻过来,然后再抖抖,说不定就可以掉出来了

网友:
那可是个大工程,第一辆车,买的二手,风道不能切换拆过,买不到切换风道的挡板,白折腾了整整两天,最后走保险换了总成
跑题了,LZ拆这个不划算,那里面有个暖风水箱跟空调蒸发器,所以拆这个还得补防冻液重加冷媒,要是老车不建议动空调,各种漏F
优惠购里有20多块钱的可视挖耳勺那个可以当内窥镜用下,粗点的铁丝缠胶带配合内窥镜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