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互相绝缘的2片金属板泡在食盐水里可否作为2千瓦的20多KHz电源的负载?

楼主(2021-09-15):
想测一下20多KHz 的电源的2kw左右的电功率,没有适当的负载,想起来柴油机测功率时用的水力测功机,那么可以用铁板配合盐水来测量电功率吗?

网友:
泡盐水里一会就看见绿沫子变黑沫子了,剧烈的化学反应非常不稳定的,简易的可以电炉丝~

网友A:
要看楼主说的两片金属板是什么金属,如果是铁、铝、甚至是铜等易氧化,不稳定。如果是纯金的,我觉得这样做没问题。真的,不是抬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楼主说的两片金属板是什么金属,如果是铁、铝、甚至是铜等易氧化,不稳定。如果是纯金的,我觉得这样做 ...

只是短时间的测定,用铁板的话不会立即化掉的吧?现在的问题是10v多电压下能不能实现2kw的功率输出?

网友:
2kw,NaCl电解产生大量氯气,是要制造化学武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短时间的测定,用铁板的话不会立即化掉的吧?现在的问题是10v多电压下能不能实现2kw的功率输出? ...

如果只是很短时间测试一下功率,用铁板也可以,没问题。可调整两铁板间的距离来改变功率大小,只是会产生黑色氧化物。我以前这样做过,是220伏的,10多伏的没试过这么大功率的,你可以调整距离最短试试。

网友B:
以前市面上买的电热水袋,拆开,里面就是两钉子,泡在水里,发热
功率3-600W都见过
同理,你调整电极大小和位置,调整水的阻值,理论上是可以2KW的
就是安全问题你如何解决。。。

网友:
以前不是有卖过简易热得快吗,就是导线连两片金属板,后来触电、着火事故频发被禁止了,发热管的热得快也销声匿迹

网友:
不是可以生成氯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市面上买的电热水袋,拆开,里面就是两钉子,泡在水里,发热
功率3-600W都见过
同理,你调整电极大小和 ...

电热水袋那是交流电,问题不大,直流电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很短时间测试一下功率,用铁板也可以,没问题。可调整两铁板间的距离来改变功率大小,只是会产生 ...

嗯,刚才试了一下,有1千多瓦功率了(电源输入220v/7A多),铁片间电压有4~5十伏,10伏以下不知咋样?

网友:
电压低了更安全,剩下是84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刚才试了一下,有1千多瓦功率了(电源输入220v/7A多),铁片间电压有4~5十伏,10伏以下不知咋样?
...

还可以再缩小间距,不过10伏多的电压,很难达到2KW。可以试试,祝你成功!

网友C:
加点纯碱或者小苏打,可以提高导电性,也没有氯气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点纯碱或者小苏打,可以提高导电性,也没有氯气产生

现在还没太多气体,不过等一下加点苏打试试,目前把铁片间电压降低一些,功率仍在1KW上下,但是连接线很热了,需要加粗线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还没太多气体,不过等一下加点苏打试试,目前把铁片间电压降低一些,功率仍在1KW上下,但是连接线很 ...

线发热就需要用更粗线径的电线了

网友D:
用碳酸钠或碳酸氢钠都可以,至少没有氯气产生,超市就有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碳酸钠或碳酸氢钠都可以,至少没有氯气产生,超市就有卖啊

是的家里就有蒸馒头的纯碱,先前还用它煮油烟机的油污来着,等下次加一点到盐水里看看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家里就有蒸馒头的纯碱,先前还用它煮油烟机的油污来着,等下次加一点到盐水里看看效果。 ...

纯碱直接代替食盐,没有氯离子就不会产生有毒的氯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