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艺6603和大有5401差别大吗

楼主(2021-09-15):
这两款价格接近,都带离合,5401这几年一起很火,考虑大艺的因素就是手里大艺老款的电池比较多,网上配件多自组也方便,大有的有协议,自己没法组装电池。

网友:
5401款无刷电锤是大有研发做起来的,并且做得很好,性价比也不错,然后其它厂应该看着眼红山寨出了一堆的5401款。你认为那个更好呢

网友A:
150的大有电池比同价位甚至更贵的大艺电池靠谱多了  大有电池给大艺用转接座只要20块左右

网友:
齿轮,主轴,电控,一个是主打中高端品牌,一个是专门做低端你觉得那个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50的大有电池比同价位甚至更贵的大艺电池靠谱多了  大有电池给大艺用转接座只要20块左右 ...

这个转接座叫什么?什么搜?

网友:
电池差距比较大

网友C:
抛开电池,只谈机子本身的性能,5401是始祖,其它都是模仿,但都有一个地方比不上5401,转速,5401锤钻档转速1400转,其它牌同款机基本都是1200转

网友:
请多多269买的5401裸机今天就到了,等到手了看看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的大有电池比同价位甚至更贵的大艺电池靠谱多了  大有电池给大艺用转接座只要20块左右 ...

大有电池不能给大艺使用吧,我看站内不少人说大有的保护是做在机身的,直接使用电池会过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抛开电池,只谈机子本身的性能,5401是始祖,其它都是模仿,但都有一个地方比不上5401,转速,5401锤钻档转 ...

市场上的低端说是模仿大有还不一定,以前用过大艺电池通用款的电锤,拆开看过,也叫业内人士看过,电锤的前半段机身齿轮气缸部分是直接使用交流26电锤的机身,毕竟这个产业配套非常成熟了,后半机身的模具、电机、主控应该是新开发的。

网友:
大艺和大有没有可比性,大艺就是低价普通大路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转接座叫什么?什么搜?

大有电池转大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市场上的低端说是模仿大有还不一定,以前用过大艺电池通用款的电锤,拆开看过,也叫业内人士看过,电锤的 ...

那个是直接用的博世款齿轮箱  样子结构都不一样 重不少 力气大一些 裸机150  也不是大艺先出的
5401都好多年了  刚出来那会国内还没什么锂电电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直接用的博世款齿轮箱  样子结构都不一样 重不少 力气大一些 裸机150  也不是大艺先出的
5401都 ...

是的,用的博世款的前段机身,用了好几年除了没有离合别的比较满意,请问5401的冲击力不如这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市场上的低端说是模仿大有还不一定,以前用过大艺电池通用款的电锤,拆开看过,也叫业内人士看过,电锤的 ...

说的是5401款式,不是后来烂大街的26锤款式,同款机对比,不同类型别拿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