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伟600-36V 芯片ka3525a改可调

楼主(2021-09-15):
这个洗芯片3525  怎么改可调  最好2.5V起调   可调流怎么改   现在原可调电位器位置换了个10k的最高43V  最低9V

网友A:
大范围调压 要给芯片独立供电,调流的话跑跑线路,看看是不是358控制的反馈,还是3525芯片1.2脚控制的,具体电路具体分析。想改就把电路图抄出来分析,要懂开关电源的基本常识,有一点电路基础才能改。新手不建议自己改,会炸鸡 还有一定的人身危险。调压调流都好该,难得是处理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范围调压 要给芯片独立供电,调流的话跑跑线路,看看是不是358控制的反馈,还是3525芯片1.2脚控制的,具 ...

不知道怎么抄板   小白就网上学习  自激是怎么样的反应

网友(2024-05-22):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抄板   小白就网上学习  自激是怎么样的反应

对于抄板感兴趣的话可以到头条搜索下面的标题或者打开下面的链接查看。

一个小方法让你快速的看懂实物电路板,让你也能媲美维修老师傅!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6992408625998348840/

网友:
楼主的调压调流有弄好吗,分享一下

网友:
据说3525的开关电源改可调,调压好改,调流不好弄。

我手上也有这样的电源,一直在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