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重载锂电钻用户、大有5282用户都进来看看,为什么钻夹头会晃动?

楼主(2021-09-15):
右手握紧机器 左手这么摇钻头 明显感觉夹头整体都有点晃动  你们的机子也这样么

我的东成2410也有这毛病 不过晃动幅度更大 东成1810就很好 感觉不出间隙 同心度还好
·······新买的大有5282无刷电钻就这样 心里有点慌啊 不知道要不要换货退货 如果都是这样的话
就没辙了 …… 希望大家回复 同时报上品牌型号 最好也放点图片和视频

【大有5282 无刷锂电钻夹头晃动-哔哩哔哩】 https://b23.tv/7Sdu9U

【东成16V无刷电钻夹头晃动(型号DCJZ24-10)-哔哩哔哩】https://b23.tv/OBj6XV

网友A:
夹头里的螺丝松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头里的螺丝松了吧

我是5282 钻夹头应该是紧的 我用起子拧了下夹头锁紧螺丝 拧不动

网友B:
所有的锂电钻都是这样的,带冲击的晃动得更大一点。使用锂电钻要克服玻璃心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有的锂电钻都是这样的,带冲击的晃动得更大一点。使用锂电钻要克服玻璃心才好。 ...

5282没冲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5282 钻夹头应该是紧的 我用起子拧了下夹头锁紧螺丝 拧不动

刚到手时不是这样吧, 能分得出是夹头整体松还是轴松吗?

网友:
强迫症就不要使用手电钻了,轻微晃动基本所有手电钻都存在的,是轴承的问题,主轴两轴承离得近,无论如何也会有轻微的晃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到手时不是这样吧, 能分得出是夹头整体松还是轴松吗?

刚到手,是轴松

网友B:
是指通常的规律,并不针对特定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指通常的规律,并不针对特定牌子。

呃, 然而楼主问的是具体牌子具体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到手,是轴松

所以你知道该怎么处理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有的锂电钻都是这样的,带冲击的晃动得更大一点。使用锂电钻要克服玻璃心才好。 ...

牧田458晃不动。麦太保sb650,牧田4010也晃不动。麦太保的是带冲击。你还所有的,你用过几把手电钻?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有动,用起来没问题

网友:
手上目前只有5279和5289,夹头拿下来,主轴是晃不动的,同心也没问题

网友C:
晃动也没问题,我以前买的威客士款电钻,我自己用了两年,给朋友拿去,前几天看,晃的像陀螺似的,用起来还是可以接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晃动也没问题,我以前买的威客士款电钻,我自己用了两年,给朋友拿去,前几天看,晃的像陀螺似的,用起来还 ...

晃动太大了是影响打孔定位的 不信自己去划线打机个孔试试 我后来多方求证 证实了5282这机子确实是通病 主轴都晃动  锂电钻看来很多机子都有这现象 但是也有不晃动的 比如东成1810低端货 反而一点都不晃动 就这样吧 我也接受了 毕竟买得便宜 2个4.0 电池一标充到手就800块钱 牧田的对标产品DDF 481 一套得26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晃动太大了是影响打孔定位的 不信自己去划线打机个孔试试 我后来多方求证 证实了5282这机子确实是通病 主 ...

对的,凡是紧凑型的电钻,晃动都较大,因为输出主轴短,反而几十元一把的比如交流电钻,晃动反而会小些,因为输出简单,输出轴长。
其实这晃动真不影响使用的,不然也不会出现大规模生产,放心用吧,手抖动的晃动可比电钻晃动大得太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晃动太大了是影响打孔定位的 不信自己去划线打机个孔试试 我后来多方求证 证实了5282这机子确实是通病 主 ...

按钳工的标准,打孔前样冲打点,小钻头打窝,然后上大钻头,那点抖晃完全可以无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钳工的标准,打孔前样冲打点,小钻头打窝,然后上大钻头,那点抖晃完全可以无视 ...

墙壁你怎么冲点…… 都是水泥砂浆

网友:
引用 楼主:
墙壁你怎么冲点…… 都是水泥砂浆

打墙说实话,再烂的电钻,都不会比电锤差吧,毕竟夹头原理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