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ASM1153e编程器固件修改为普通固件教程

楼主(2021-09-15):
首先,准备好一个16进制文件编辑器,我自用的是HxD
打开待修改的编程器备份出来的bin固件,这里使用SanDisk CZ880的桥接固件作为例子

打开以后是这个样子的

接着,选中最头部一直到00000080位置的第4个字符,将其删去

头部就变成如下的样子(后面的固件部分字段,不同固件都是不同的)

接着,转到偏移量0000EDE0,将第13个字符一直到文件最末尾全部删去

尾部修改完成的样子如下

然后保存文件

接着,千万别以为现在就能直接刷了,ASM的桥接固件更新工具还有一个最坑的地方,那就是ASM的工具是根据固件的名字判断版本的,所以这里我们还需要做最后一步,那就是随便找一个固件的名字复制上去,例如这样

以上步骤都做完后,你就可以愉快的用ASM固件刷新工具刷入固件了,有强迫症的也可以刷完后用工具读取现在的固件版本然后将文件名改成这个固件的版本名字

最后分享一波,CZ880编程器固件由“阿莫西林DataYoga”提取,感谢一波,此桥接固件特点是温度较低,刷完后不会显示“本地磁盘”而是“可移动磁盘”(也就是U盘模式),并且是无UASP的,注意一下

“CZ880 1153E-编程器刷入25 ISP”是编程器直接导出的固件
“141126_21_B9_85_ASM1153E_SanDisk_Extreme_Pro”是修改过可以用普通工具直接刷入的固件
141126_21_B9_85即为闪迪CZ880这个桥接固件的真实版本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tgchq_5Mf0WHS5hS9ZRm6Q 提取码: ckw2

楼主:
目前只测试过对ASM1153E有效,其他的桥接暂时没有测试过,有大佬测试过的可以留个消息

网友A:
楼主,能分享一下cz880这个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分享一下cz880这个固件吗

已经发了哦

网友:
这方法不知能不能用在ASM225,235上

网友(2022-02-25):
这个固件是否有trim呢?

网友:
挖,测试SD的1153E固件再58XT U盘板子上概率抽风掉盘好像........

网友B(2023-05-31):
引用 楼主:
目前只测试过对ASM1153E有效,其他的桥接暂时没有测试过,有大佬测试过的可以留个消息 ...

235cm刷过,成功刷入,变砖

网友:
这个还是只看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235cm刷过,成功刷入,变砖

235我试过可以的,但是要变通一下,不能死套这个教程,因为235CM的固件区变大了

网友(2023-10-07):
引用 楼主:
235我试过可以的,但是要变通一下,不能死套这个教程,因为235CM的固件区变大了 ...

请问能发一个235CM改好的固件吗

网友:
非常牛逼的帖子

网友(2024-10-09):
非常牛逼的帖子。

网友:
同理这个固件也可以用16进制编辑器改设备名
查找其中Sandisk字样并替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