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29F32B2ALCMG2贴SM3268的问题

楼主(2021-09-15):
flash闪存为29F32B2ALCMG2,TSOP针脚,主控板是SM3268P,现在的问题是,不上闪存,单主控板插电脑能识别,主控板指示灯亮,焊上闪存插电脑,知识灯不亮,电脑不识别,闪存发热。

网友:
颗粒vccq 1.8V,首先需要确认电压跳线、1脚位置是否正确。

网友:
焊反了?才芯片发热。

网友:
如果引脚没有连锡,就是焊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