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olid] 这个AS2258_BIG9_4B_4L谁开过,如何短接

楼主(2021-09-15):
左上角那两个短接没有用

网友A:
就别折腾AS2258了,开卡的迷之兼容性,就连专门卖坏固态的贩子都放弃了,转接卡的选择都是一个问题,直接换个PS3111主控怎么开怎么过,

网友B:
短接是2个孔啊 要ASM1153E转接卡 开卡设置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是2个孔啊 要ASM1153E转接卡 开卡设置有点麻烦

转接卡1153e没有问题 另一块as2258可以认到并且开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别折腾AS2258了,开卡的迷之兼容性,就连专门卖坏固态的贩子都放弃了,转接卡的选择都是一个问题,直接换 ...

上一块ps3111也是怎样都不认盘,还有一块as2258直接能开出来

网友:
短接不认盘可能板子坏了啊,量一下供电出全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是2个孔啊 要ASM1153E转接卡 开卡设置有点麻烦

这板子怎么跳线的,之前有个电容短路了拆掉后就能开出来了。原颗粒是4ce的。现在我拆掉原颗粒,自己贴了四片单ce的颗粒上去 erase能过但是sortmp一直卡在第二格过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