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机掉了个螺丝,求助万能的坛友!

楼主(2021-09-15):
拆机掉了个螺丝,不锈钢的,M3,一直找不到,也不知道这种螺丝叫什么名字,求助万能的坛友

楼主:
既不是活节螺丝,也不是吊环螺丝,螺丝是M3的

楼主:
像是大扁头螺丝与活节螺丝的结合体

网友A:
你用活节螺丝加个厚垫片不就和你这种一样了吗,灵活点

网友B:
某宝上找长吊环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活节螺丝加个厚垫片不就和你这种一样了吗,灵活点

活节螺丝加个螺帽是可以顶替着用的,但发帖是想求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上找长吊环螺丝.

体积大了,装不进去

网友:
找异形吊环螺丝,强度要求不大的话加垫片或螺帽代用

网友:
这不是M3的么.

楼主:
环太大了,装不进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既不是活节螺丝,也不是吊环螺丝,螺丝是M3的

描述一下是什么设备上的什么位置用的,可能对大家更有帮助。

看着像是活结螺丝加鱼眼垫片,两个时间长了连在一起,你以为是一体的。

网友D:
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像

网友:
吊环螺丝应该是没有M3这么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描述一下是什么设备上的什么位置用的,可能对大家更有帮助。

看着像是活结螺丝加鱼眼垫片,两个时间长了 ...

事实是一体的,不过你这个是个不错的替换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像

谢谢!你这个很像,应该是可以替换的。

网友E:
羊眼螺丝,搜搜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羊眼螺丝,搜搜看

搜不到啊

网友:
估计是异形螺丝,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