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 找土狗,Centerm SM2244

楼主(2021-09-15):
求助 找土狗

那个是土狗

网友A:
你试试,图中的R12,右下角中间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图中的R12,右下角中间的电阻

谢谢,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图中的R12,右下角中间的电阻

估计不是,这个本身是原片没改的东芝土狗是焊上的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估计不是,这个本身是原片没改的东芝土狗是焊上的才对

正常R12应该是要贴上才对 但这板上没有贴 所以需要试试,当然可以用表测量一下主控46脚,接GPIO口的.如果是有修改过的 那就要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R12应该是要贴上才对 但这板上没有贴 所以需要试试,当然可以用表测量一下主控46脚,接GPIO口的.如果是 ...

正常使用中,想改intel 的要把土狗拆下来

网友B:
刚好前两天开了几块,也是搞了几天才搞定的。顺带问句:是湖南农信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好前两天开了几块,也是搞了几天才搞定的。顺带问句:是湖南农信的吗? ...

是升腾小主机的,你这个为ROM模式吧,54对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升腾小主机的,你这个为ROM模式吧,54对地

是的,开卡刷入时要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