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0-1804,smb共享开机的时候手机es可以访问,过一分钟就消失了

楼主(2021-09-15):
前几天刚搬了配置(9900kes换成5950x),系统是原来的直接移植没变,然而奇怪的问题出现了
电脑访问smb一切正常
手机es就奇怪了,开机那会正常,过一分钟就离奇消失了
试了多台手机,es都是一样现象,而访问其它电脑的smb又一切正常
网上查的方法都没有用
2.5G网卡的原因?

网友:
smb  1.0  打开了 没有
不升级一下  win10

es 的问题

网友A:
WIN10需要在“启用或关闭windows功能”里面勾选SMB1.0/CIFS文件共享支持。

网友B:
换个CX文件管理器看看
网卡驱动最好更新一下
我以前G1620升G1840 主板当然也换了 系统盘没动过 装好后开机 休眠后无法网络唤醒 重装系统更新驱动后网络唤醒正常使用

网友C:
没人关心面板上那么多按钮是干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10需要在“启用或关闭windows功能”里面勾选SMB1.0/CIFS文件共享支持。

必须已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CX文件管理器看看
网卡驱动最好更新一下
我以前G1620升G1840 主板当然也换了 系统盘没动过 装好后开机  ...

cx也无法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人关心面板上那么多按钮是干啥的吗?

看见了,很高端的样子,要是再来点洋文,和花花绿绿的灯,就更好了。

网友B:
换我是这种情况我就重装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我是这种情况我就重装系统了

没有时间折腾重装后要解决的各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