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讯路由器k2 如何升级 选用那个软件好一点??

楼主(2021-09-15):
斐讯路由器k2 如何升级 选用那个软件好一点??,谢谢了

网友A:
老毛子或者官改都可以,具体方法百度,很多很多

网友:
k2还是落后了,没千兆

楼主:
谢谢,是千兆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毛子或者官改都可以,具体方法百度,很多很多

老毛子,好不好用,谢谢

网友:
k2是百兆,刷老毛子可以,其他固件无线不行,都试过

网友:
今天老人家的K2没网络,指示灯就红色闪搜不到网络,拿回来插网络跟电源又可以,这样来回倒腾都没折,最后刷了OP系统也一样红点闪烁,最后换了一个电源竟然好了,但原来的那个电源是12V4A的品牌电源,但就是没WIFI,后来自己换了一个12V2A电源就没问题了,大家帮我分析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刷老毛子,除了停电一般不会断网,很稳定

楼主(2023-01-22):
k2路由器设置有一点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k2路由器设置有一点不好

百兆双频可以淘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百兆双频可以淘汰了

k2是千兆路由
k2p是千兆里面的战士。

网友:
网口网速差点意思,无线还是很强的,我用着跟网件RAX50基本差不多,无线用的多的话,这个路由器可以再战三年。

网友:
引用 网友C:
k2是千兆路由
k2p是千兆里面的战士。

A2版的K2无线中继可以千兆,A6版的K2就不行,刷了好多固件,无线都达不到千兆,最高也就11兆每秒的下载速度。这点A6的K2连小米mini都比不过……就是个残次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