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桌上是什么?

楼主(2021-09-15):
桌上是什么?

网友:
视频转换接口,好像是HDMI转VGA,也有可能是无线充电装置。

网友:
无线充电器?

网友A:
UBS读卡器,用于IC卡读写

网友:
感觉像是身份证阅读器

网友:
看插头有点像HDMI,是不是同屏器?

网友:
应该是无线充!

网友:
笔记本电脑投屏器

网友:
无线屏幕(同屏)扩展

网友:
这是视频会议的usb同屏器。就是usb口的发射器。会议系统还有个接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BS读卡器,用于IC卡读写

这就奇怪了。单位开会用读卡器干啥?

网友:
杯子保温用的。

网友:
应该是同屏器,要是读卡器线太短了首先否定掉,无线充电的话线也是有点粗有点短,插上充电头放不平,再就这个开会情景来看,一边开会一边给手机充电还要无线充,有点装 b了。

网友:
冲电宝,宝,宝!!!

网友:
某种nfc读卡器,可能是身份证的

网友:
充电器吧,上面涂着两个半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