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魅色3W LED球泡灯降功率

楼主(2021-09-15):
魅色3W LED球泡灯是2013年论坛换购的,发热比较大,使用半年左右就有灯珠损坏情况发生。

以前没有功率计,现在测试看看,都在4.5W左右

供电9.861V

驱动有胶带包裹

胶带受热硬化

原驱动采样电阻为2.0Ω

现改为3.3Ω

实测功率为3W左右,灯珠供电降为9.451V---还是略高点吧

网友:
大师什么测试设备都有了,羡慕不已。

网友:
看着散热不错,真的就顶不住还是上热,坏灯珠

网友A:
只看到魅色5W的球泡灯,是飞利浦恒流驱动: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16959

好多年前就买不到这种一体散热器的球泡灯了

网友:
现在没有这种散热片的灯了,以前用坏的,我都留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看到魅色5W的球泡灯,是飞利浦恒流驱动: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16959

魅色5W的有一个,测试功率在5.5w左右

网友:
以前换了好几个用在厕所,走道,半年左右全挂了,后面就开始买1元刷单阻容LED灯来用了

网友:
功率4.5w,LED端工作电流估计超过300ma了,发热较大,影响使用寿命。

网友:
其实人们一直对功率又一个误区,3W是指LED灯珠的还是输入功率,看标识3W指的是LED灯珠功率,而电路输入功率考虑驱动效率,必然会比3W高,加入驱动模块效率80%,那么输入功率3/0.8=3.75W,如果效率70%那么输入功率3/0.7=4.29W···

网友:
用了这么多年,也够本儿了

网友B:
其实小功率LED完全应该用阻容电路,但凡稍微多用一丁点心思是真的价廉物美寿命长。

网友:
直接换成便宜的阻容驱动加灯板更好,结构简单不易故障,适合厨房厕所灯。我买过20瓦故障飞碟灯,一体灯罩台灯装不进去,拆LED铝基板,替换几颗灯珠修复,固定在7瓦阳光照明牌螺头塑料壳,勉强装进台灯。

网友:
原来论坛还出过灯泡

网友:
没虚标,铝壳散热不错

网友:
散热是真实在 欧普 飞利浦有2.5w的小球泡灯 寿命还成 我撸了十几个

网友:
高温一般是光衰,会坏只能说其它阻容之类的器件不行

网友:
换成4.7Ω电阻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小功率LED完全应该用阻容电路,但凡稍微多用一丁点心思是真的价廉物美寿命长。 ...

的确,放楼梯的猪容好几年没有坏,就是暗了一些,而通道上用的不是猪容的3W.,反而一年得坏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的确,放楼梯的猪容好几年没有坏,就是暗了一些,而通道上用的不是猪容的3W.,反而一年得坏了一个! ...

我放楼道的亮了5年,就是变暗了,然后被物业拆走了,换了个声控的,比原来亮,就是得大声叫,忍了一年,我又给换了一个,买了4个,能用个几十年。

网友(2022-09-12):
这散热够结实的,坛子良心品,降低点肯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