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得力翻页激光笔,拆解

楼主(2021-09-15):
先请大家看看它的产品介绍。
请看下面的图片。

下面是它的外观。
请看下面的图片。

下面是它的按键区域。
请看下面的图片。

它的按键材质是硅胶材质。
请看下面的图片。

下面是它的电池仓的位置。
它的供电方式,一次性七号碱性电池。
它是不支持充电的。
请看下面的图片。

下面是它的开关位置,开关方式滑动开关。
请看下面的图片。

下面是它的外壳。
请看下面的图片。

下面是它的激光器警示标志。
请看下面的图片。

下面是它的电脑端无线接收器。
通信方式,2.4无线方式,Usb2.0接口。
实在是不好意思,因为接收器拆开以后就无法再次合上。为了以后能使用,就不拆解了。
请看下面的图片。

下面是得力翻页笔的接收器在笔上的放置区域,只需轻轻插入这个区域,接收器的固定方式为磁吸
就是在翻页笔的外壳里,放置一块磁铁。
请看下面的图片。

下面是接收器的放置方法。
请看下面的图片。

下面是笔的指示灯区域,它的指示灯为蓝色。
请看下面的图片。

下面是电路板的LED 发光二极管。
请看下面的图片。

下面是它的激光显示区域
以及它的显示状态,激光显示颜色红色。
请看下面的图片。

下面是它的激光显示装置。
请看下面的图片。

下面是它的电容。以及电容的位置。
具体参数请看下面的图片。

下面是它电路板按键区域。
请看下面的图片。

下面是它的主控芯片。
具体芯片型号请看下面的图片。

下面是它的晶振。
请看下面的图片。

下面是它的电池接触片以及接触弹簧。
请看下面图片。

下面是它的电路板全貌。
请看下面图片。

因为本人不是专业人士,有些地方不足的,请大家指出。只是业余爱好拆解, 谢谢大家们了。

网友A:
做工一般般,好在便宜,够用

网友:
如果前头加个小吸盘,把真书也翻页,更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一般般,好在便宜,够用

这也挺便宜,四十块钱左右。

网友(2022-11-22):
拍的很用心,细节展示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