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你有没有玩过远程擦除你的手机,试验下,如果丢了,发个短信就可以吗?

楼主(2021-09-15):
用另外的手机。

用别人的手机发个短信,趁别人还没有关机之前。

有没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
现在的手机都可以吧,不过要先注册绑定了

网友:
好象有这功能,但没试过。最好别有这样的机会。

网友:
现在偷手机的少了吧,自己掉了倒有可能

网友:
不用担心资料泄露    一般捡到手机的话都会去解锁   解锁后手机里什么文件都没了!

网友:
红米手机都可以啊

楼主:
是吗?没有发现啊

网友:
这个完全正常,只要你手机登陆了账号,打开了查找,轻松远程播放声音,锁定,拍照,定位,远程抹除都不是事,当然手机牌子不同功能大同小异,且那个手机还要保持开机联网状态

网友:
以前用过几个魅族,这方面的功能强大,关机还需要输入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