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查坏芯?放电发热?

楼主(2021-09-15):
48V13串3并:电池组
空车能转,下地开没有几百米就断电。重新插插头又能开一两百米 又断断电的时候测了保护板输出才几V
有什么〈简单有效〉的方法查出其中坏的18650电芯?

(外壳和保护板 拆掉.试下电池),
直接上电动车,用万用表监测电压,开了有几公里,
电池有些发热.回来时刹停加速 电压差降有六七伏左右
回来后电池热.放了半个钟后还有点温热
《是电池内阻过大?坏芯?还是电池AH大小了?》

网友A:
电池有几个电压低,保护板输出保护了

网友:
电芯一致性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有几个电压低,保护板输出保护了

有什么简易方法查出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什么简易方法查出吗

一边放电一边测量各串的电压

网友C:
有严重落后电芯,电芯损坏了,没有什么好办法。

只能拆出来,一只只电芯用 万用笔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严重落后电芯,电芯损坏了,没有什么好办法。

只能拆出来,一只只电芯用 万用笔测量。 ...

找出来后能用容量比较原来大的替换吗,因为没内阻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边放电一边测量各串的电压

找出来后能用容量比较原来大的替换吗?主要是没内阻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