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我看看这个路由器是怎么了?面板只有一个灯,而且非常暗?

楼主(2021-09-15):
在论坛里买的,卖家刷的K2p的固件,刚开始买的时候挺好,回家试了一下,很正常,放了这么长时间,今天拿出来装的时候,发现插上电源就这样了,拔插电源,或者换电源都一样,面板只有一个灯,而且非常暗?拆开测板子上有12伏电压,过了很长时间,我又拔插了一下电源,居然又正常了?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检查电源,像是功率不足引起的,不是ACDC就是DCDC

网友B:
加点钱换个好的,,,,一步到位 AX88U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源,像是功率不足引起的,不是ACDC就是DCDC

手上没有合适的电源代换,刚才换了一个500毫安的,插上去也是同样的问题,原来这个路由器是需要1.5安的电源,估计电源的问题可能性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点钱换个好的,,,,一步到位 AX88U

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没钱

网友:
原电源不行了,需要12V/2A的电源~

网友C:
这不是腾达ac9吗 我有一个在用 2.4g弱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腾达ac9吗 我有一个在用 2.4g弱鸡

卖家刷成华硕固件

网友:
要么是DC电源的问题,要么就是里面的电容有失效的,折开看一眼

网友D:
电信送的,前段时间老是断网,上门换个电源就好了。不过这机器挺耐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信送的,前段时间老是断网,上门换个电源就好了。不过这机器挺耐糙的 ...

那我找卖家再要一个吧!

网友E:
同款   当初京东0元购  比你这个少了电信标 多了一个USB插座    刷到零售版用到至今    有过一次和你一样的症状  灯光很暗无线有线无信号   换电源无效
用回老款百兆路由器   用了几天不习惯    后来AC9翻出来试着从插线  新奇的好了  然后又服役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款   当初京东0元购  比你这个少了电信标 多了一个USB插座    刷到零售版用到至今    有过一次和你一样的 ...

该不会是这款机器都有这样的暗病吧?

网友F:
2A的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2A的试试看

目前手上没有合适的,明天把我的老收录机拆了,里面好像有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手上没有合适的,明天把我的老收录机拆了,里面好像有一个

废物利用,真的不错。